联想Y430灰屏

楼主(2012-05-24):
显卡换过,把显存摘了还是显示灰屏,以为是屏的问题换屏还是灰屏。真是非常无耐,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查屏电路吧

网友:
外接什么样啊也灰屏吗,

网友:
灰屏说明没有上信号,打一下红绿蓝信号阻值,换一下屏线。

网友:
打阻值吧,屏线信号的,显卡北桥间电容的

网友:
同意5楼,试试看看。

网友:
你打一下LVDS阻止啊·~每组都应该一样啊·你在看看显存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显存拆了肯定不能亮机呀。

网友:
怎么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怎么不排除一下屏线呢
   很关键哦,

网友:
外接显吗?换屏还是灰屏那可能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同意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