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9s

楼主(2012-05-24):
有台f9s机器,用外接电源能开机一切好用,但是用电池就是能开机,但是暗屏请问如何修好,现在手头上没有电池,请问如何修好
暗屏

网友:
检查点亮屏的条件呀,灯管,高压板,高压板上的主供电、亮度条件、开启信号。跟电池没关系。

网友:
查放电电路,目地是确定电池没问题!然后再按楼上所说的去查!

网友:
重点测试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