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暗屏

楼主(2012-05-24):
今天这个事,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下午商家拿来一台联想E425的本本的屏过来,说是暗屏,屏是14.0LED超薄的,确认屏的价格260后就给商家说310(我们商家都是这样的,只赚几十快钱),如果要屏的话晚上就可以拿到,然后商家和客人确定好要修,就把本本一起送过来了,我拿到手先就换一张LED上去,晕,还是暗屏,不是屏的问题。
没办法拆机给别人修,修好了再给商家说是什么问题,拆机一看,再次晕了,板子别人修过,修得都看不出来是个板子了,板上全是助焊膏,板子有吹糊,有鼓包。郁闷了!虽然看到那板子有一股想把它砸掉的冲动,不过板子还得继续修呀。让自己心静一下,只是暗屏,那就说明是LED升压电路有问题,换过屏说明屏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那就是升压的工作条件了,量了一下,升压后LED二极管上面的电压应该是30V-40V的,现在还是19V,问题很明显了,再量一下屏接口上有19V。3.3V供电,但是没有亮度调接电压。从坛子上找了一下没有线路图,也没有E425暗屏的帖子,不知道怎么搞了,最是实在没有办法就直接像LCD屏那样拉一个3.3V过去,开机后正常显示。上硬盘进系统OK ,测试一小时后OK,但是亮度当然是不能调的了。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是改了个开启电压吧?

应该是ON电压,ADJ楼主都说了不能调,说明根本没接,不接就是最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开启电压  是亮度调节电压

一般就2个3V左右的接上屏就两了

网友:
屏上BL_ON没有电?修过一个X201,直接从屏的供电连过去就好了。

网友:
给张图啊。。。发我邮箱也行。。。326154047@qq.com

网友:
3.3V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发图上来吧,我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LED LCD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