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怎么区分上拉电阻

楼主(2012-05-24):
仅仅看电路图怎么知道一个电阻是上拉电阻

网友:
一端接电压的就是啊,另外一端接信号

信号一端接电压,上拉,接地下拉

网友(2012-06-30):
说得非常形象

网友(2012-05-25):
就是一端接VCC的是不是

网友:
上拉字面上是吧电压往高电平拉,下拉吧信号通过电阻到地。我得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k哦了解了,,

上拉是为了提高信号的驱动能力,下拉是一下芯片引脚不用又不能悬空只有接电阻到地。

网友:
所谓上拉就是一端接VCC,另一端接信号

网友B:
谢了,明白了,就是一边接Vcc一边接信号

网友:
一边接Vcc一边接信号,上拉是为了提高信号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上拉电阻 一端接供电(粗线)一端接信号线(细线)

下拉电阻一端接信号线(细线)一端接地

希望能帮到你咯

网友:
感谢分享,有些印象了。

网友:
原来上下拉是这作用,学到知识了

网友:
上拉应该是一端接供电,一端接信号吧!下拉应该有一端是接地地!我的理解,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上拉电阻接电源啊。

网友C:
VCC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明白了,就是一边接Vcc一边接信号

对了    一边接电    一边信号    》》》这起什么作用 啊

网友:
        修修电源,一般得电路都能看懂。方正开关电源便宜。坏了没事。

网友:
专门来学习的,谢谢楼主!

网友D:
那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大家说的只是具体的接线方法.他起到什么样的做用.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2-06-25):
电阻一端是圆圈的 就是上拉,
电阻一端是接地符号的就是下拉。

又有上拉又有下拉就是分压了

------------------------------------------------
欢迎到迅维来学习啊。实地和远程都可以的。
咨询QQ 981775188
电话0755-61506416

网友:
以前总是看到上拉,下拉,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是什么啊!

TTL型电路:电源VCC,地GND
MOS型电路:电源VDD,地V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大家说的只是具体的接线方法.他起到什么样的做用.具体的工作原理是 ...

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上下拉电阻:
1、当TTL电路驱动COMS电路时,如果TTL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COM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一般为3.5V), 这时就需要在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2、OC门电路必须加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的高电平值。
3、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4、在CMOS芯片上,为了防止静电造成损坏,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一般接上拉电阻产生降低输入阻抗, 提供泄荷通路。
5、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扰能力。
6、提高总线的抗电磁干扰能力。管脚悬空就比较容易接受外界的电磁干扰。
7、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反射波干扰。

上拉电阻:
就是从电源高电平引出的电阻接到输出
1,如果电平用OC(集电极开路,TTL)或OD(漏极开路,COMS)输出,那么不用上拉电阻是不能工作的, 这个很容易理解,管子没有电源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了。
2,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的电平就会降低(电路中已经有了一个上拉电阻,但是电阻太大,压降太高),就可以用上拉电阻提供电流分量, 把电平“拉高”。(就是并一个电阻在IC内部的上拉电阻上, 让它的压降小一点)。当然管子按需要该工作在线性范围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小。当然也会用这个方式来实现门电路电平的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上拉电阻太大会引起输出电平的延迟。(RC延时)
一般CMOS门电路输出不能给它悬空,都是接上拉电阻设定成高电平。
下拉电阻:和上拉电阻的原理差不多, 只是拉到GND去而已。 那样电平就会被拉低。 下拉电阻一般用于设定低电平或者是阻抗匹配(抗回波干扰)。

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包括:
1、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2、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3、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边沿变平缓。综合考虑
以上三点,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对下拉电阻也有类似道理

计算原则:(下面的计算是集电极开路为例的)

一、最大值的计算原则:要保证上拉电阻明显小于负载的阻抗,以使高电平时输出有效。
例如:负载阻抗是10K,供电电压是5V,如果要求高电平不小于4.5V,那么,上拉电阻最大值 R大5-4.5)=10:5
R大=1K
也就是最大值1k,(如果超过了1k,输出的高电平就小于4.5V了)

二、最小值的计算原则:保证不超过管子的额定电流(如果不是场效应管而是三极管也可依照饱和电流来计算)
例:管子的额定电流150mA,放大倍数100,基极限流电阻10k,工作在5v的系统中。那么,算法如下:
Ib=U/R=(5-0.7)/10=0.47(mA)
Ic=100*0.47=47mA 小于额定的150,所以可以按饱和法来算最小值。
上拉电阻最小值
R小=5v/47mA=106欧姆 (如果小于这个电阻,管子就会过饱和而没有意义了。如果大于这个值,管子的导体电阻就会变大一些,所以太高也不利于低电平的输出)

注意:算出最大最小值后,一般是随便选个中间值就可以了,例如本例子可以选51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负载电流较大,低电平要求严格,那么就要选10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考虑省电因素,而低电平要求不严格,那么就可用1K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
同问Vcc 和Vdd   现在有两个解释 到底是哪个为准? TTL型电路:电源VCC,地GND
MOS型电路:电源VDD,地VSS   还是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VDD: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

网友(2012-07-30):
一点接VCC,另外一端接信号线上,提升信号的作用,台式机主板上的键盘鼠标接口电路就有

网友:
之前也是不了解,现在看了各位的解答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你们自己看看.都是些学习学习.能不能省略那几个字说点别的

网友:
一边接Vcc一边接信号

网友:
上拉就是给信号叠加个直流电平

网友:
这个不好说他但看到就会明白一般的都是给芯片的控制提供控制条件的

网友:
有点眉目了

网友:
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上啦电阻的工作原理是不是利用上拉电阻的的电压和信号的电压叠加,加强信号的电流,加强信号的驱动能力啊 ?
不对别喷我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么个定义.,好多不懂其实都是因为定义没搞明白.

网友:
那反馈和这像不

网友(2012-09-21):
又学到一招,知识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 现在知道怎么区分了。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学习了,从线上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基础太差,听不懂呀

网友(2012-10-28):
今天又在这里学到了   谢谢LZ的问题   更要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2015-11-13):
在图纸上很好区分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