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W7怎么不能播放网页电影呢

楼主(2012-05-24):
刚装的W7打开网页跟干别的都很快,就是不能播放网页电影,打开是黑的时间是00:00
这是怎么回事?下载了FLASHI播放器也不行,浏览器也换了都不能播放,除了换系统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更新一下显卡驱动 升级浏览器或者用搜狗试一下 网上找WI7系统最新补丁 万一不成功只能换系统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先把驱动御了再装一下试试

网友:
还有flashi插件下没有。

网友:
插件问题,把IE8禁下插件的功能关了,或者调低IE8的安全级别,再打开网页播放电影,一般上面会跳出安装插件的提示,安装后再把安全级别调会就好了。

网友:
同意

网友:
插件问题,把IE8禁下插件的功能关了,或者调低IE8的安全级别,再打开网页播放电影,一般上面会跳出安装插件的提示,安装后再把安全级别调会就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574-1-1.html

网友:
用WIN7的flash player

网友:
有时候要装网站上提供的播放插件才行!要么就是少flash的插件!

网友:
没有装flash插件

网友:
flash player问题,可以直接下一个安装,或者刷新页面提示安装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ping www.baidu.ccom -t
               网速慢点话就放不出来

网友:
Flash的问题,还有就是显卡驱动。

网友:
用32位和64位FLASHPLAY ,不要下错了,

网友:
少个支持W7的网页播放器

网友:
就是FLASh插件的问题

网友:
要不就重新装系统

网友:
傻瓜方法用360系统修 复里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FLASH 没有安装好,一般刚安装的WINDOWS 系统都要更新一下FLASH才可以看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