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液晶显示器按开关关不了

楼主(2012-05-24):
一台飞利浦led液晶,按键是触摸的,客户反应最近几天按开关突然关不了,按开关触摸键提示ATENCAO,意思是此键被禁用了,是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点!

网友(点评):
一般常按菜单键解锁

网友:
解锁即可
,现在的显示器都有这个功能,AOC的多

网友:
一直按住OK键解锁

网友A:
你把上面的开关都换掉

网友:
你把上面的开关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面的开关都换掉

触摸按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