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5-24):
一个ibm  t20老本,走到滚动条几秒就变成有背光没图像的界面,内存硬盘都换了,故障依旧,确定是主板问题,谁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点!

网友:
确定屏部分没问题后再进一下PE看一下能不能进 能进就换个系统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