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0187 报错

楼主(2012-05-24):
该机器 键盘进水过,来时 无法开机,电源小板的 网卡短路摘了就能上电 点亮了,但是亮机后0187报错,ESC后进系统后触摸板不能使用,后查出触摸板检测信号断线,接好就能正常使用,可有弟兄修过这个机器的 0187报错,提供点 维修经验。
触摸板

网友(2012-06-23):
这机子做过HM55R的桥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0187 EAIA DATA ACCESS ERROR 这个换密码码片就可以了,已成功搞定一台, 图纸上的位置是U8001 BUL08-1FVJ-WGE2-GP,手上没有这个料,我把E40的料板上这个密码蕊片换上一切OK, 换上去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