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求助

楼主(2012-05-24):
问题:复位不跑码
南桥右上角有一对场管,下管输入对地6欧姆,取下场管对地也是6欧姆,输入端电压时1.09V,南桥右下角有一个场管发烫,开机一段时间该发烫产管和该场管上面一二极管都烧糊冒烟。有没朋友给帮助分析下思路。

网友A:
一般没有1。09V输入的说,最少也是1.5V 1.8V。3.3V,5V输入 ,貌似负载短路了吧 ,把输入拉低了。

网友B:
换下上下管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图纸没,有图纸查一下啊。 两个管子应该是桥或者是内存供电。 发烫的管子明显是过流了,应该是上级或下级对地短路了,有图纸对照查一下,没图纸只能跑线了。

网友:
看下图纸,跑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没有1。09V输入的说,最少也是1.5V 1.8V。3.3V,5V输入 ,貌似负载短路了吧 ,把输入拉低了。

有可能是1.1V的桥供电。。。 桥供电是有1.1V的吧。。。

网友C:
拍个图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上下管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

换过还是短

网友:
找图纸跑线

网友:
什么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个图传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

没钱买数码,手机像素12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