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修了一个DELL D620开机外接显示 屏黑屏

楼主(2012-05-24):
测了测 屏上没有供电  看了看图纸 显卡给场管的开启信号没有 怀疑显卡问题 加焊了 一下 还是不行 怀疑没有加焊好 就重新植球 还是不行 手里没有这样的显卡啊 不知道直接接一个15V的电 给场管G极让场管导通 可以吗

网友:
不要强行飞线,飞了也不显,主要是显卡的LVDS模块没工作,还是 换个新的试试吧!!

再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屏的开启条件没到?屏是否坏了?

网友:
要找到问题关键点才对 治标治本

网友:
显卡可能是坏的  这个显卡 真不好说

网友:
换一个卡再说吧,

网友:
强飞线 要烧掉的啊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看看不行在换整个上半部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