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拍坏了,开机上电0.40,维修过程

楼主(2012-05-24):
客户送修山寨上网本。说是自己把
笔记本
给拍的不亮机了。
待机正常,开机上电只到0.40.拔出外设,一样没反应。
拆机量电压待机有,3V,5v有,系统供电有。供电正常。
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请教了下别人说是可能是cpu虚焊了。
那就上台子做了一遍cpu,做好后测试亮机。OK.
我是新手,请各位指点!
笔记本

网友:
INTEL的上网本北桥容易坏,AMD的上网本CPU容易坏,还有VIA上网本U也爱坏!!
同意楼主:
2.0
同意楼主:
确实

网友:
我见别人的贴子上, 说电流能跑到0,6A左右的话,一般是过了内存了,应该考虑CPU了电路部分了。上网本可能应该整体功率偏小点,所以电流也小点。我说的对吗。呵呵

网友:
上网本的CPU是 容易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