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1LED屏的背光开启信号是哪里出来的有两个点

楼主(2012-05-25):
    HP compaq511LED屏的背光开启信号是哪里出来的有两个点, pwm_0没有电压,阻值720。 PWM_1有3.3V电压阻值1770,2脚均连控制芯片,却是与屏接口连不上,有遇到过的请指点下PWM_0这个点是从哪个地方发过来的。最好有剪图相助,板号是VV09DIS-6050A2257101-MB-A03

网友:
主板接口上有个INV_PWM3 请问是不是这个信号发过来的背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