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没思路

楼主(2012-05-25):
故障短接不启动。拆开电源见保险发黑了,还有大电容旁边散热片有两个D13009K管子击穿,心想把他们换会不会好,结果还是一样不知还有哪里出问题。
7500的电压未短接电压3脚没电压变化   4脚4.1V    8脚2.1V   11脚2.1V   12脚15.8V
                      短接电压3脚没电压变化   4脚4.1v    8脚1.3V   11脚1.3v   12脚15.8V
待机绿线3.6V,紫线0.4V其他线都没电压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紫线5.1V电压其他线都没电压。求思路~~~

网友:
估计还是电容异常引起的。仔细检查各个电容性能,最好是替代测试看。两个大电解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
两个大电容有个鼓了.估计不影响把.电压都在150V左右

网友:
[color=DarkR电容鼓了还不换,告诉你,烧13009就是他引起的,IC估计坏

网友A:
仔细检查13009   基极元件

网友B:
不应该啊 紫线应该是短不短绿线都要是5V才对啊!辅助电源不对 494没工作电压如何启动?还是先修辅助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13009   基极元件

怎么去查/。麻烦说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 紫线应该是短不短绿线都要是5V才对啊!辅助电源不对 494没工作电压如何启动?还是先修辅助电源吧。 ...

那路是控制辅助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路是控制辅助电源的?

辅助电源大多是输出二路电压,1路供给紫线作为待机5V,另1路供给芯片494作为工作电压。按楼主的表述待机时“绿线3.6V,紫线0.4V 其它线无电压",楼主应该先修待机5V(大电容也要更换),再查主开关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