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显卡问题

楼主(2012-05-25):
手上有些三星Q45的板子都是攒下来的,都是显卡问题,这个板子是631的显卡,容易坏但是很多换个显卡就好了 。有的怎么弄都不行   这些主板我换的显卡 有白胶的 黑胶的 有铅的 无铅的 全新的 值球的 改进的 普通的 都有试过, BIOS也换过N多个,北桥也做过 供电 时钟  这些都正常 反正能换的都换过    实在没有办法了   所以  SOS.....

补充内容 (2012-5-25 20:56):
晕 就是显卡不过  做了很多次  北桥也做过 BIOS换过 显卡供电 时钟正常

网友:
没有听明白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一开始说 显卡为题后面干嘛 刷BIOS 北桥 时钟…………………………费解

网友:
能不能在说明白点吗

网友:
没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
三星的板子比较薄,换显卡时板子易变形

这个到是真得,咱也遇到过一台,做了好几次才成功。。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什么意思

网友:
不晓得诶。。

网友:
遇见过没修好

网友:
好了几个。。。。。

网友:
看看对地的阻值!!!!!

网友A:
三星板子你做了这么多次BGA肯定已经废了,它比较薄很容易变型中间也容易断线,要想修好腻得花上大把的时间了

网友:
说的很对,三星板子的却是这样。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三星的主板容易变形

网友:
晕 就是显卡不过   北桥做过 BIOS换过 显卡供电 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板子你做了这么多次BGA肯定已经废了,它比较薄很容易变型中间也容易断线,要想修好腻得花上大把的时间了 ...

你怎么那么肯定  不是吹牛 我们做过3次BGA的 基本看不出来  我们是专做三星主板的 每天都在做桥的

网友:
呵呵   其实在没办法就当料板拉。。

网友:
有些非常规故障是很不好修的
三星的板子PCB非常薄BGA次数太多很容易塌陷,所以你修不好可能是焊盘塌陷造成的或者焊盘和北桥断线了!!

网友:
bios有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