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该电源板,哪个是ON/OFF,哪个是ADJ?其余的三点多伏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2-05-25):
看该电源板,哪个是ON/OFF,哪个是ADJ?其余的三点多伏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你看板子后面对应的位置应该有标识,如果没有的话你都直接取个5v再取个地然后开关你自己找一下试下就OK啦/

网友:
如果没接信号板 3.3V是电源板产生的3.3供电    ON/OFF有两根线到高压板  找一下

网友:
你先观察板子后面       应该能看到的了    对应的位置应该有标识,如果没有的话你都直接取个5v再取个地然后开关你自己找一下试下就O

网友:
如果没标注, 一般是第一和第二针~

网友:
给你个终极识别方法,1,这两条线都是细线;2,都是从驱动板板走向高压板的;3,两条线一般接反不烧东西;5,多数可用尝试的方法识别出来,一般单接两者之一也可以,亮了灯的那根线即为ON。6,查升压控制芯片的PDF,一下就找出来了。前进吧——朋友!!

网友:
自己到网上找下就能查出来了,并且以后都会查了!

网友:
每次我改都要试一下。看来还得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
就一个总图哪看得出来啊。。

网友:
adj 和ON/OFF有两根比较精的线路到高压部分你找一下不就好了嘛。

网友:
把两个3.3V分别接在ON位置,亮的话就锁定了那个电压啦

网友:
万用表吃素的啊啊,排除法哇~!

网友:
接地旁边那两根 ,好像是HP19寸的

网友:
搞清原理再通电,保险点

网友:
   那个3.3V是个控制信号,是给视频驱动板的一个信号,没有那个信号,屏工作不起来

网友A:
切记,当高压部分有问题的时候,电源板又输出的12V 5V  改通用高压板的时候记得接5V 不能接12V 接了12V 立马就会烧板子或者点不亮。

我改了两个都没烧呀,你说瞎说呢,还是写错了?

网友:
从电源部分到高压部分有两根小细线就ON/OFF和ADJ,按下按键板开关键的同时用万用表分别测这两条线,如果有跳变的就是ON/OFF信号,没跳变的就是ADJ

这比跑线快多了。。。

网友B:
不接12V怎么带起高压板?

网友:
楼主你接上驱动板的时候先把5V,地线确定好,最后查控制线3.3V,可以排除出来的,反正17寸以上的显示器一般情况下驱动板都是5V供电的,5V,地线别搞错,控制线最多跳3次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怎么看啊,好难啊 难过

网友:
这个板子有8根线,两个红的是5V供电,两根黑色的是地线。还有四根呀 ,这四根应该有ON/OFF,ADJ,还有音量调节的,那个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一般亮度信号时低电平,这个也是高电平,是不是原理不一样的呢?求赐教。

网友:
ON/OFF是高压板开关 ADJ 是调亮度的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哦  多看看你就懂了,一般板子带标记的,没有标记你找个别的一体板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接12V怎么带起高压板?

你接12v 那你把5v的怎么办?有个场馆必须把5v接到输入脚上去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12v 那你把5v的怎么办?有个场馆必须把5v接到输入脚上去才能正常工作。

你说的问题是个别把/

网友:
我从来不接ADJ这根线的,不知道后果有什么?

网友:
有些板的接线标志会画在驱动板上,如果没注意还在会想不通的。

网友:
开一下有没有电压啊有电压就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记,当高压部分有问题的时候,电源板又输出的12V 5V  改通用高压板的时候记得接5V 不能接12V 接了12V 立马 ...

不对啊,兄弟,高压板一般都是12V供电啊,哪有5V啊,5V应该是给驱动板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