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小本开机显logo后掉电

楼主(2012-05-25):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上网本D255,机器摔过。开机测试后时机器不掉电,换硬盘装系统测试3小时后,再次开机时机器就开始掉电,电流升到0.5左右后就掉到待机电流。拆机检测后没有掉件,各路电压都正常,但是用手摸小南桥发烫。cpu和小南桥CG82NM10都加焊过,故障依旧,就剩换这个小南桥了,心里没十足把握。到这里没有思路了,希望大家帮忙给些思路,急等消息,谢谢。

网友:
桥下断线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摘下看小南桥掉点没有   没有就重新值球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桥可能摔空焊了 或者焊点短线了。

网友:
小南桥 可以换下啊   就当是做个网卡 啊

网友:
南桥也不是不可能哦,试一下

网友:
摔过的机器最没法说拉。。。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修好了。。还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故障依旧,最后摘南桥的时候掉了不少点,失败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桥拿下来就掉了点还是拖锡的时候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