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E520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今天接了一台E520机器不触发,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测待机3V、5v都有就是开不机,测BIOS与EC通讯不正常,刷个BIOS亮了,过一会儿又开不了机。只要用风枪加热一下3V、5v芯片那里或者加热EC周围就可以开机,后来发现这个机器正常状态下待机没3V、5v才是正常的,加上这台机器已经有两台没搞定,应该是通病。望各位指点

网友:
偶然发现正常状态下BD95280待机芯片先出个3V、5V然后立即关闭

网友:
IO/SB 待机条件/开关到IO线

网友:
看看IC周围有没有短线的。

网友A:
这个机器,BD95280容易坏,而且这个芯片用在E420上有三种型号,D95280, BD95280,BD95280MUV,

网友:
难道BIOS真的这么容易坏吗?我到现在还没编程器了~看来是该下手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BD95280容易坏,而且这个芯片用在E420上有三种型号,D95280, BD95280,BD95280MUV,

这个芯片型号有一点误差都不行,而且芯片很贵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是不是通病哦!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E520了  一样的问题

网友:
默默的问句 楼主说3 5V是不是待机的 难道EC供电是线性电压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