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无VCC3M和VCC5M

楼主(2012-05-25):
一台IBM T40,待机无VCC5M,VCC3M输出,测VCC3M,VCC5M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MAX1631的工作条件22脚主供电正常,23脚SHDN正常,21脚VL有5V,测7脚和28脚待机开启信号VCC5M_ON也有3。3V电压,换了了几个MAX1631,以及VCC3M,VCC5M的电感,电容,MOS管,25脚和18脚的BST升压电容换过,现在不知道怎样弄了?

网友:
看看周围有没有少件。短线的。

网友:
你在看看电路图,图上的连接测量一下

网友:
看一下后级有没有问题吧,3M 5M要到很多地方去, 一个一个的拆了排出

网友:
REF电压正常吗?

网友:
IBM的线路就是麻烦点,给点耐心慢慢查吧

网友:
BST3、5   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VCC3SW有没有

网友:
待机正常不,还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