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麦克风问题

楼主(2012-05-25):
客户有台g31主板插上话筒后与对方qq语音  说对方听到的声音很小  音频软件已经设置过 麦克风加强也打够了  还是声音小   请问师傅们是系统版本问题还是映泰主板这个型号的通病啊

网友:
一般是系统设置问题了

网友:
对方是不是把声音开得很小?或音箱质量不好?

网友:
到映泰官方下G31的声卡驱动

网友:
我认为是没有设置好,如果楼主确定设置没问题,那就换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还有通病?设置问题或驱动问题吧!

网友:
已搞定  从官网下了一个声卡驱动  重新安装下 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已经搞定了
从官网下了一个声卡驱动重新安装了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以后让客户加个声卡好了!

网友:
加的声卡易松,还是集成的安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