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D5 求助

楼主(2012-05-25):
诊断卡跑D5 清洗内存插槽 清理内存金手指 换新内存 都不行 按压北桥开机 还是D5  求思路 求高手指点 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网友(点评):
测量内存各个工作点静态动态的式作状态

网友:
要看是那种板了 有可能是北桥 也有可能是BIOS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有示波器的话可测下内存系统总线是否有波。

网友:
你也不测一下内存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A:
明显是北桥虚汗  直接加焊

楼主说按压北桥一样跑D5.怎么能说是北桥虚焊呢?
是谁先骂人的。和你这种BS说话都怕给传染了。唉!算了,不和无知的人一般见识。。。
说话得注意语气,我只是指出你说得不对,你却骂人,是谁也受不了,如果你真认为你方法可行,就把你的判断,思维,跟据什么判断的,为什么要那样做写出来也好让大家信服是吧
你SB是吧,楼主说的开机跑D5,按压北桥照样跑D5。基地出来的理解能力有你这样的。唉!你别给基地丢脸了
哦,你就这么肯定。。。楼主说的是按压北桥一样跑D5,不是按压北桥就好了,你看仔细了没

网友B:
测量内存各个工作点静态动态的式作状态

网友(点评):
你脑残 按北桥能开机跑D5 不是北桥还是bios

网友(点评):
我们是给楼主解决问题的 答案仅作参考 不是在这相互嘲笑的

网友(点评):
瞧你那bs 骂人就你会 c你妈

网友(点评):
c你妈 有种就找版主理论 我cao你妈b

网友(点评):
你早这样说不完了 出来混谁都要脸 呵呵 是我不对

网友:
可以先检测内存各项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换个好用的内存,还不行可以刷个bios试试,再不行直接加焊桥吧

网友:
   先把测测电压正常不饿        有时候按桥是不管用的     按着没有反应       加焊就好

网友C:
昨天我换了个南桥的板,也是一直跑D5,郁闷啊。
CPU,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今天早上自动好了。更是郁闷。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点评):
它逗你玩呢。。。

网友:
注意一下CPU的.有的支持双的,有的支持单的.

网友:
基本的,测AD线,不行就刷BIOS

网友D:
跑D5都是档显卡。。。。打显卡的16电容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3.3和1.8电压正常 用打值卡测了下各个点都正常!主板是富士康给DELL代工的g45m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D5都是档显卡。。。。打显卡的16电容的阻值就知道了。。。

显卡挡D5 我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内存各个工作点静态动态的式作状态

用打值卡测阻值都正常 各点电压都正常!没一点思路了!BIOS问题吗?

网友(点评):
烧个BIOS试下吧,也查查内存上的SCL各SDA这两个点的信号正常不(高电平3.3V)也有可能是PCI总线被拉低

网友(点评):
也要看你那个BIOS是什么的,D5不同BIOS所表现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曾经修过一个档内存的,拆掉声卡芯片好的

网友:
先测下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刷下BIOS吧~再不行就看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换了个南桥的板,也是一直跑D5,郁闷啊。
CPU,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今天早上自动好了。更是郁 ...

性能 还是不稳定,也许那里空焊 接触不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北桥虚汗  直接加焊

瞧你那bs*脏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北桥虚汗  直接加焊

你早这样说不完了  出来混谁都要脸   呵呵  是我不对

网友:
建议楼主刷一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遇到好多都是内存条子不兼容,有些是桥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CPU工作没有,然后是内存插槽本身,供电就不不用再说了晒,还有排阻,BIOS

网友:
同意做北桥。供电都有的话,首先看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决定放弃了!

网友(2017-08-05):
先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再说吧,。。。

网友:
楼主说的好简单啊   都没有说这个是什么主板啊   这样不利于大家帮你判断问题啊

网友:
第一:排除内存本身故障,可以换内存,擦拭金手指
第二:查内存供电SDR3.3V DDR2.5V DDR2 1.8V DDR3 1.5V
第三:查时钟
第四:查内存上拉供电
第五:测内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是300-800欧姆
第六:北桥问题

网友:
我看主要还得看什么芯片组的 AMD的CPU 北桥面大 INTEL的北桥开焊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