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去了国外请高手赐教什么情况下会刷BIOS

楼主(2012-05-25):
    本人去了马来西亚,这边维修不用图纸,本人新手不太习惯,看到这里的师傅都是做桥跟刷bios。想请教一下高手什么情况下会刷BIOS,这里修的基本都是ACER跟惠普的机器都是WIN7系统。是看电流表去刷BIOS还是其他什么的啊

网友:
供电 复位正常 CPU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刷BIOS

网友:
都是做桥  跟刷BIOS             其他电路没有修吗

网友:
应该不只是这样吧。

网友:
不过一修机都比较好修的,基本做做桥就能好很多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台式机吧,笔记本不可能不看图纸的

网友:
供电 复位正常 就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哎不懂 啊

网友:
国外都那么好混吗?......好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