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块主板进系统或进PE都关机是怎么了

楼主(2012-05-25):
昨天遇到了一块主板维修进PE进系统都是只要到快出现桌面时就关机再试一样情况换了内存 cup 硬盘 电源 甚至显卡 还是一样关机,主板上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散热正常吗

网友:
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吧我把我这最好的cpu散热扇都加上去了关机时散热片也不热,甚至桥上也加了个散热扇还不行

网友A:
碰到过总线供电不足,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仔细检查下主板上的设备的电路,如网卡啊,声卡等,进系统时这些电路消耗的电流大了导致供电不稳定会掉电的。再一个就是刷BIO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总线供电不足,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意啊。昨天我也碰到一块。到滚动条就没显示了。但是主板电源指示灯还有。量电压。CPU内存电压。总线都有。但是桥供电没有了。加焊一下芯片W83321G好了

除了散热问题!

网友:
嗯,有时候要注意细节

网友:
先烤下板,再南桥加焊。

网友:
我觉得你把所有的都换完了,咋不换个板子点CPU,内存,显卡,硬盘呢

说的是呀

网友:
如果单 桥,就热一下主板,,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啥主板拍个照上传看一下呀~!AMD的有可能是CPU的问题类~!精英的代工板,CPU电容看一下。

网友:
做下桥,或者摸下有无地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啊。昨天我也碰到一块。到滚动条就没显示了。但是主板电源指示灯还有。量电压。CPU内存电压。总线都有 ...

恩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