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台式机开机触发后黑屏

楼主(2012-05-25):
接到朋友送来一台HP台式机,板号H-ALVORIX-RS880-uATX,开机触发后,黑屏,硬盘指示灯不亮,键盘灯不亮,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手摸硬盘没反应,测ATX电源和硬盘电源正常,显示器正常。高手来指点,谢谢
cpu
黑屏
硬盘

网友:
这个没法指点, 说得太笼统了。

网友:
换屏试试,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CPU、内存、主板没测呢

网友A:
有诊断卡否?
1.测量南北桥,cpu,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2.换cpu,写bios程序
3.检查时钟芯片的供电有否 3.3~2.5V
4.用手按住北桥,cpu看能否开机
一般cpu,北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