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 启动无显示 代码00 CPU无时钟!内附测量数据!

楼主(2012-05-25):
      收到一台华硕F5SL 动动板子有时能显示有开机声!怀疑是显卡脱焊!就把显卡加焊了,还是老样子,又把北桥加焊了,后来就不显了!又把北桥重新做了还是不显,干脆就换了块新的北桥芯片还是那样!

       没办法就只能查线路了!网上买的假负载479的酷睿假负载插不上这个478的座子! 478的假负载好像定义又不一样不敢装上去开机!

       装上CPU T5750 (CPU已测试没有问题)显卡CPU 供电应该正常都在发热,电感都有电压!
       就查CPU的工作条件,时钟信号了!没假负载,也没F5SL的电路图看坛子里说的看F5V的电路图得了! 只能测时钟芯片输出,但给CPU得时钟芯片引脚无时钟信号输出!其他的时钟信号都还正常,怀疑时钟芯片问题,但图中的时钟芯片的CPU频率设置脚的电压好像又不是图中的组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时钟的!下面是测量数据蓝色的标注了电压和时钟频率!

       不好意思!图纸上比实际电路多了两个电阻所以标注错了!标注有点错误从新修改了一下!CPU的时钟没频率输出,还有CLK_NB    CLK_NB# 这两条也没有频率输出!这里注明一下!抱歉!
       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指点指点,非常谢谢 !

网友:
个人认为是PCB 的问题,这板子根本不用看图

网友:
显卡取过没,最好是能把显卡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
VCORE供电正常正常发出 CLEN PWOK未啊?

网友A:
就只有CPU的时钟信号没有啊啊!

网友:
有时修CPU时钟测不出来的用假负载,只有通过图测时钟,你看看,CPUSTOP这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B:
换个时钟I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时钟IC试试,

手上无时钟芯片!还得发货!已经花了大本钱了!修不好就自己亏,一分钱也收不到!想确定故障原因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只有CPU的时钟信号没有啊啊!

标注失误 还有CLK_NB    CLK_NB# 这两条也没有频率输出

网友:
看来只能先换始终芯片了然后看看

网友:
今天买的时钟芯片已到货!换上还是同样的情况!求CPU时钟输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