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电源正负极接反 现在适配器能开机 电池开不了

楼主(2012-05-25):
神舟A460的本子,前天DC端电源线被桌子压断了,我自己接上,谁知道,不小心把正负极接反了。插上没反应。拔了检查才知道接反了。
反过来以后,插上电源可以正常开机。但是拔掉电源以后立即掉电,电池不能供电了。直接用电池也开不了机。
由于电池是满的,没发没发测试能不能充电。

各位高手,请问这样的问题好修吗?大概修好要多少钱?

虽然这本子还没一年,但是售后肯定是不保修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售后肯定是在保的。管它的,叫保就行。

网友:
这个要看人的

网友:
主要是,售后换的主板肯定是坏过修好的,不可能换新的主板。
我又怕换了以后还不如现在的稳定。

网友:
一百到两百之间吧

网友:
各位高手来解答一下吧。

网友:
找售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