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正常 插信号线无显示

楼主(2012-05-25):
acer显示器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正常 插信号线无显示 背光亮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啊 ?????在线等啊

网友:
线呀,驱动板什么的

网友:
电源指示灯颜色变化吗楼主
‘?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先简单换数据线。换电脑。更改分辨率。刷新频率改为60

网友:
后复杂就是测量驱动板的匹配电阻正常不正常。驱动电压等!!!

网友:
清空下24CXX芯片试试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宏基mcu问题多

网友:
VGA线、显卡都是好的么?

网友:
什么型号的ACER,最好给个驱动板的正面图片看看

网友:
驱动板出问题了,建议楼主弄个板上去试试就能确定了,acer v223h的我碰到2例,一款以前不懂换了原装板解决的,第2次又碰到个刷了MCU解决了,像三星的显示器出现如此情况的比较多见,一般刷MCU能解决。
原装板贵,平时多备几个乐华B.NTA93的板子呀,刷程序简单实用,最主要利润也高。

网友:
一般是程序问题和VGA输入的元件有问题多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刷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24cxx的问题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