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00待机电流大

楼主(2012-05-25):
接一ACER Aspire 3600进水笔记本,原来3V短路,仅有两欧阻值,南桥烫手,拆除后量无3V和5V,更换待机芯片MAX1999,3V和5V输出正常,待机80多毫安,加上南桥为100多毫安,MAX1999还有点烫,有哪位师傅量过3V和5V正常阻值啊??

网友:
3v5v大电感上对地值应该在300以上

网友:
现在3V和5V的对地值是多少?各个板对地值不一定一样,一般300多和400多

网友:
肯定是还有短路,再查查其它地方。

网友A:
取下5v大电感,看是芯片这边还是后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5v大电感,看是芯片这边还是后级电路

芯片取了,5V不到200欧

网友:
挺不错的,好样的

网友:
那就是后面的电路了,有图按图纸上一步一步查,你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网友B:
查出ISL6227短路了,引起5V对地阻值小,换了之后现在的问题是不上电,开机键没电压

网友:
这个是看板的 不同的板阻止不一样

网友:
接 3V  5V 直接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出ISL6227短路了,引起5V对地阻值小,换了之后现在的问题是不上电,开机键没电压

追查开关键信号由哪发来的,查查EC

网友:
短路了!这需要耐心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