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光盘做成系统盘?

楼主(2012-05-25):
我还弄过,只做过U盘的
CD的怎么做啊?我现在有光盘和刻录机和一个WIN7的ISO文件我是菜鸟级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用刻录软件的“镜像刻录”即可。

网友:
我只刻过一次,很久没刻了,有点忘了,方法和楼上的说的差不多

网友:
找nero 用这个软件很不错的

网友:
用U盘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费那事搞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