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液晶显示器菜单被锁

楼主(2012-05-25):
1台联想L193Wide液晶显示器,菜单被锁,按任何按键都出现Menu is locked,不知如何解锁,请朋友们帮助指导指导,如何解锁,谢谢!!

网友:
长按菜单键开机试试。
还有长按菜单键关机。
aoc 还有可能是组合键。
要对应型号的

网友:
如果不行我给你找找资料

网友:
把显示器关了,紧按菜单键然后开机,等个10秒左右。

网友:
好像是长按菜单键

网友:
遇到过华硕的。联想的还不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