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65GME 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2-05-25):
GA-8I865GME-775 主板不过内存 电压都正常跑C5 内存2.5V 南桥1.5 北桥1.2V 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各位大师 帮忙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下内存,或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刮下内存槽 刷个BIOS

网友:
量AD线,刷BIOS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你这都解决不了,我就怀疑你是不是修电脑的了

网友:
内存已经换过 还是一样 不上内存电压时2.15V 1.09v 上了内存电压就是2.56V 1.19V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根据不过内存的维修方法来啊。。

网友:
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