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 L17C简单修复记

楼主(2012-05-25):
收一显示器,如题,通电屏幕一闪就黑,能见显示画面,绿灯,黄灯交替闪烁,像是高压板故障,锁定范围,先量有无短路,量高压板部分,有一个C5706短路,拆下来换之,装好,通电,正常显示,修复,。

网友:
再查,因为有虚焊,所以烧C5707.如果不查出根本原因,换上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会烧的。

网友:
一般是变压器虚汗引起的

网友:
谢谢提醒,果然又烧了,换了,现在加焊了一下,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