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5-25):
我的电脑前一天系统瘫痪了,重新做的系统,今天又不能进系统了,硬盘灯也不亮,是不是硬盘出故障了?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看你的电脑是在那个界面就不能动了,分好几种情况的。

网友:
再重装一次

网友:
进不去系统很多的原因,上面说的很对,到哪里不走啦,具体问题,具体回答哦,检测下硬盘不就知道硬盘怎么样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网友:
仔细查找
问题总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