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M2主板跑EE

楼主(2012-05-25):
检测卡跑EE,CPU有温度但不烫
CPU供电正常
请教高手

网友:
开机跑EE。先刷个BISO

网友:
主板跑EE,按不过内存维修。

网友:
NB的问题~换内存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先看各主供电正不正常吧

网友:
桥有没有空焊的呢,或者你可以查查内存的总线供电的啦。

网友A:
啥都不检测,就问哪问题。。。。。。。。。。。。。。。。。。。。。。。。。。。。。。。。。。。。。。。。。。。。。。。。。。。。。。。。。。。。。。。。。。。。。。。。。。。。。。。。。。。。。。。。。。。。。。。。。。。。。。。。。。。。。。。。

网友:
如果我是神我就知道故障。

网友B:
照你说的跑EE,我觉得CPU应该还没工作哦。查一下CPU的几个工作条件

网友:
查内存得条件

网友:
什么BIOS啊?

网友:
怎么都没修好的结果呢! 遇到一块 正等着怎么去修,感觉还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检测,就问哪问题。。。。。。。。。。。。。。。。。。。。。。。。。。。。。。。。。。。。。。。 ...

会测就不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说的跑EE,我觉得CPU应该还没工作哦。查一下CPU的几个工作条件

CPU工作的条件是什么
能详细说下怎么查吗?新手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