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短路

楼主(2012-05-25):
显卡显存供电短路了,把场管拆下来,依旧短路,除了显存,还有可以短路的元件吗?

网友:
建议你查下电容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烧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对地就是很低的

网友(2014-06-20):
显卡供电对地阻值有十几的,确实很小,不一定是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