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6WA开机进入白红绿蓝不断跳转画面

楼主(2012-05-25):
一联想 D186WA 18.5显示器开机就进入白红绿蓝不断跳转画面,接上信号线情况亦如此。求如何进工厂模式。

网友:
一般都是长按菜单键解锁,,你百度一下看看吧!不行的话你就刷程序呗

网友:
换了张乐华b.nta93通用板刷上程序情况也是如此,无奈之后打联想售后服务电话,被告之此显示器3年保修,一小时前已送到联想维修站。

网友:
换了自己板来试还是一样故障的话就肯定是屏问题啦

网友:
那是屏没有收到信号才启动自检程序,重点检查30片接口。

网友:
换屏线试下 、

网友:
同意5楼说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妈的 接信号无显示 进节电模式  过保了  换驱动板无限 耍了N个18.5程序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