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植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小弟一次学植珠,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高人,想问一下大家,用直接加热的钢网植和不用直接加热钢网那种更容易成功些,我用直接加热的钢网植0.5的珠,经常出现拆钢网时不好拆,不小心把一些珠也一起拆出来了,还有在加热时,小珠会发热跳出网孔,我用的是90元的焊油。还有植珠时,一般风枪用多少度(有钎和无钎)。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讲,只能说植珠都是用有铅的珠,没人用无铅植的;
这个是手头工功只有靠多练有感觉才行,不比内功看电路图啊分析图纸什么的,要懂原理才行;
比如你用个秒表计时,拿一些坏的芯片练习,先从0。6的开始,珠越小越不好弄。

网友:
这个主要是经验了,植多了不会明白的,我以前也没有人教,植坏过不少芯片呵呵,,我一般植都是直接加热的,用850风枪,温度调到最大,不要用风嘴,加热均匀就可以了。会跑出来不可以用松香水,要不球容易跳的。

网友:
植球时候不要用焊油,回装时候才用,还有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感谢楼上的支持,在讯维买了三瓶珠,到手的居然有两瓶写着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