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戴尔N5010笔记本开机7声报警无显示

楼主(2012-05-25):
戴尔笔记本7声报警不显示一般是显卡或者屏线,大概是检测不到显示设备,大部分时候是屏线松动,这次按常规处理排查后不行,最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右边的电源板坏导致的,应了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果断拆屏,看屏线代号,然后买对应代号的好屏线换上,

网友:
真的假的  我今天 就修到一台报警8声的  外按花屏  干显卡后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