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1T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25):
SONY PCG-61211T MBX-224 I5本本
接机时故障为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大电流,机子很新,客户也说不上怎么坏了,谈好价格后拆机,目测PQ2已经烧坏,拆掉还短路,最后拆掉共供电一个电容后短路故障解除,不知PQ2是什么管,找一个随便找一个管装上去,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机0.006,测3 5V电压已经出来!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接上电池开机大电流,拆掉电池接电源测电池接口电压是19V,不对呀,电压直接过来怪不得大电流,管换错了?电压是这样过来的,PQ1—PQ2(共供点)—PQ32—电池,PQ1 PQ32管的型号都是(4835D),测这3管的控制脚电压都是19V。因没有图纸,不知从哪下手,请问各位大侠PQ2是什么管?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就要靠维修经验来修啊!反正没有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补充,接电池电池接口电池BAAT—PRS#信号为0V,不接测量是3.3V

网友:
最好在充电电路找差不多的管子代换,不充电不会是19V
的这样时间长会烧坏电池的

网友:
是呀!我也觉得这里不对!换好好几个管都不行,PQ2换P管不开机!换N管才能正常开机。但电池接口还是一样,这三个管都是N管,可不解为什么电压会一直过来!最后PQ32G极是10.几V  S还是19V

网友:
实在是没有办法,客户也不接受不能充电,还原故障客户取走

网友:
PQ2 是4433 八角芯片

网友(2012-06-26):
我现在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子啊~~pq2的短路的啊
换咯就不通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