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别装两个系统 我的方法、你们的呢

楼主(2012-05-25):
硬盘分区有两个主分区,其次再次进pe把系统镜像写进第二个主分区盘(win7第一个盘),写完之后,再次重启,当然还是win7 ,楼主百度一下  NTBOOTautofix_v  里面有个自动修复分区引导工具,然后就重启,这时启动选择第二项。。剩下的 你懂得!!!!你们的说法是什么、给大伙说说啊

网友:
我的说法是装好WIN7后,要装WIN8才行。

网友:
LZ抄袭、有证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3613#lastpost

看和二楼说的一模一样

网友:
聪明、我承认 我想得到更好的解答 以便我们学习!!!!先装XP ZAI装WIN7

网友:
先安装win7,再用安装版装XP也行的.不要用GHOST版就行了

网友:
除了没有分两个主分区,其他一样

网友:
先装哪个其实都无所谓,都可以装的。只要用启动工具修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
win7和苹果的怎么装?

网友:
我的方法很简单   先安装XP然后用w7安装直接安装在D盘就可以   很快的不用修复什么   很方便   记住W7一定要安装版!本人觉的很简单。

网友:
没装过双系统,本来想学习的,你们讲的太简单了,我晕了

网友:
我还是想学习装双系统,大家是不是讲详细一点,我们好学习学习装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