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NP-R466 CPU电压不正常 电压变低了

楼主(2012-05-25):
一台三星R466各路电压都有,唯独CPU 电压,一触发有1.5v电压后慢慢变低0.3V左右,芯片换新的也是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1脚PG:3.3V  48脚3.3v  44脚VR-ON有3.3v  20脚19V..... VDD有5V  VCC:5V   35.37:有信号 47脚:0.2V   23.24脚0.2V
CPU 的上下管在路量没问题,就是没拆下来量

    注:之前这台机是掉电的,把CPU旁边的大电容(2R5 102)拿掉,装上4只平联330电容后就正常了,差不多用了大半个月后就出现了问题,通电不着机,裸板测试CPU 供电一触发就有1.5V后就慢慢变低了到0.3V左右

没思路了。。求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麻烦各位了

网友:
真痛心,没人肯帮忙,我是个大头虾。。。。高手们也没见过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