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L-722 的测试维修手段

楼主(2012-05-25):
如题:如图:

网友:
我来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从板上电子元件和电路结构来看应该是六路独立的电路系统,个人认为这块板应该不是PLC的CPU板,很有可能是这种型号PLC的IO板,由于其有六路独立而相同的电路,检测维修应该相对容易些!!但你这要修最好配合CPU跟电源板才好查!通常故障现象有所有端口无输入输出,应该是板供电有问题!短路开路啊!也有可能数据传输线有问题!!如果只有一路不正常的话那就太好修了!!

请你仔细看看不是PLC,是PCL I/O卡,唉,头不抬眼不挣的

网友:
不对啊,他只是PLC的I/O的板子啊

网友(点评):
请你仔细看看不是PLC,是PCL I/O卡,唉,头不抬眼不挣的

网友:
数字电路板,还是供电时钟复位,不过上面有加密器件你的有程序才可以搞。这个可不是6相供电,楼上错误。

网友:
是研祥(EVOe)的牌子 他做工控 特种计算机它应该是块转接卡 要工控板测吧

网友:
不懂的可以用翻译软件看看下面这段
PCL-722
144-bit Digital I/O Card
        —144 TTL/DTL compatible digital I/O line
—Direct interface with OPTO-22 compatible I/O modules
—Emulates six industry standard 8255 PPI(mode 0)
—Buffered circuits for high driving capability
—Programmable interrupt handing
—Output status readback
—PC/AT bus with 11 IRQ levels
—Compact size, SMT components
不懂不是你的错,不懂装懂……

网友:
http://2012.chuandong.com/download/download.aspx?id=27600
LZ,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感谢支持。

网友A:
首先我为我没有看清表示抱歉!我也承认我的确没有见过这种板!!我只是以我的一点经验发表我的看法!!你说我不懂装懂,那么我请问IO卡跟IO板有区别吗?还有从图片上看这块板上有六路独立的电路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为我没有看清表示抱歉!我也承认我的确没有见过这种板!!我只是以我的一点经验发表我的看法!!你 ...

谢谢你的参与,说说我对待这类提问的做法吧。首先,我会看明白提问者问题的核心;其次,我分析我有没有能力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第三,如果我不能,谁能,我尽力提供有效信息。
前面我所说的不懂装懂,是针对一些人,而非具体某个。其实我早就发现我们论坛里有这个问题了,有些人纯粹就是挣几个分来的,他回答与不回答意义是一样的。本不想点名道姓地针对谁说这番话,但如果有人主动来认领,我又拿他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对LZ是有一定了解的,LZ不是一个维修初学者,他在那个城市技术属于Class A。

网友:
具体到这卡吧,我可以从“PC/AT bus with 11 IRQ levels”这句里知道PCL-722是一块AT总线卡,AT总线就是ISA总线,虽然是比较老PC标准,但工控机里还在用。所以这块卡可以插在一些老主板上,一般BX芯片组及以前的主板普遍都有ISA槽。
楼主是缺相关的软件。

网友:
下载看了一下,不明白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在版主宇光老师的指导下,顺利成功的修复了此IO板,非常的高兴同时这种成就感是难以言表的。看一下我做的一块辅助测试板和测试软件界面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