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点 19寸液晶长城黑屏幕

楼主(2012-05-25):
大家好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19寸长城  拿来黑屏 拆机器检测 ( 电压正常 屏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也是好的 ) 但插上屏线后就黑屏 不插屏线可以亮灯管    驱动芯片是2525L+2120L的   行场对地阻值是656  631   请问各位师傅有哪些情况导致的 谢谢 !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首先 谢谢你的回答  但这应该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一次驱动试一下了

网友:
楼主.是暗屏还是黑屏,说清楚点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9888
这位兄台和我的情况一样  我按照他的思路  换了电容  OK 正常起机器

网友(点评):
不错。你还会照

网友:
主要是他那显示器和我的一个型号 都是L98  1 问题也一样 是个通病吧      迅维论坛 我爱你

网友:
驱动板问题  差不多就换板子把  也没多少钱的

网友:
明显的供电问题

网友:
....我看 够无聊的~~~

网友(2012-06-25):
电原问题,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黑屏的时候灯管亮不 如果是亮的那是驱动板的毛病

网友:
明显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的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很心细的维修

网友:
很多怪问题是电源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换吧

网友:
我碰到和你一样的两台,都在我这买的,我果断换驱动板没用,亮是亮了还是有问题,后来请教高手说是高压保护的问题,我现在还仍在这里的,我也想到底是神马问题的、、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