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014可触发,但是不出PWRBTN#?

楼主(2012-05-25):
DELL 1014的机器, 广大代工 版号是VM8MMB6F0
此机器拿过来的时候,IO直接烧糊了。换了一个之后上电0.116.网卡的供电给短路了。
摘掉网卡之后, 待机0.002。触发之后0.024.

测量SIO_PWRBTN# 一直是低电平。待机也是0V。        而D7的1脚的话待机3.2V。 触发之后拉低为0V。
测量RSMRST#触发之后也变高电平。
SUS_ON在触发之后也变成3.3V.  内存的电压也出来了。SUS_On开启的电压也都正常。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测量了, 也没啥问题,

怀疑南桥坏掉,换了两个故障依旧。、

再次求助各位论坛的各位高手帮小弟看看, 还有什么好的思路给一些。  小弟再次谢谢乐。

网友:
折掉南桥 后 你有没有 打一下这个点阻值什么的啊。

网友(点评):
拆掉南桥 RSMRST# PWRBTN#这两个信号我都测量过, 都和EC是相通的

网友:
这信号是开机芯片发出的,能触发但不出信号的话,你可以再换个开机芯片试试,

网友:
EC我换了两个, D7那边的电压有拉低的动作。 我感觉问题现在不是EC那边乐

网友:
感觉IO这块应该没的问题了   主要还是南桥这边  南桥应该没工作  待机的时候 D7的第2角应该是个高电平   楼主把这几个信号多看一下  ICH_INTVRMEN 看一下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网友:
那就查查这信号都过了哪些地方,是不是被其它元件给拉低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一个D7呢

网友(点评):
D7没有问题阿, 我测量过的 。

网友:
io到南桥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
如果是插错适配器造成的   那bios有可能也烧了

网友(点评):
EC如果坏了,我也换了2哥乐。

网友A:
待机也是0V。触发后suson为3.3v  说明是触发后才有3  5V   最好确定下那块ec是否自带程序   你断开D7量下一脚和7脚电压分别多少不就知道是EC拉低了还是南桥这边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也是0V。触发后suson为3.3v  说明是触发后才有3  5V   最好确定下那块ec是否自带程序   你断开D7量下 ...

写错了是D71脚和2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