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耳麦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2-05-25):
联想G460 耳麦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 重新安装 XP ,win7 耳麦始终有,喇叭断断续续,喇叭 换过,耳麦插孔换过 ,哪位大侠遇到过,我看不少遇到的客户,

网友:
耦合的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点评):
看看功放芯片

网友:
直接改USB声卡
快捷方法

网友:
刷新BIOS解决

网友:
改 USB 声卡 简单

网友:
是不是SB问题,是SB控制的

网友:
看功放芯片     声卡芯片和功放之间的 耦合电容

网友:
u17 11,13,14,16直接 和喇叭相接,这个功放有问题?

网友:
检查功放  这个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个比较郁闷。耳机有声音,而且开关机喇叭有声音,歌曲头一句有声音,耳麦始终有,功放块出问题真不好弄

网友:
刷新BIOS解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5680-1-1.html

网友:
刷BIOS 管用 试试

网友:
刷BIOS都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很难的问题,你一来就换USB的,汗,你以为什么机都放得下吗?

呵呵 那你慢慢修吧

网友:
看看喇叭有没有问题,或者功放IC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音频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那你慢慢修吧

哥不是楼主,看清楚

网友:
求 思路 等

网友:
还没写BIOS

网友:
有波波就好了,一路查过去,波形到哪没有了就是哪的问题吧。

查下功入的条件,耦合电容,接口吧。

网友:
我估计是功放块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