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被雷击后屏不亮...

楼主(2012-05-25):
HP CQ510 被雷击坏的,一开始是不触发,把网卡,EC,南桥都换过了,终于开机了,现在是外接正常,但是内屏不亮.检测后发现屏也坏了,换了一块也不亮..刚才把北桥(集显)也换了,还是一样,..量得发现屏线接口处只有19V 其他信号一概没有,该怎么办??
不触发
同意楼主:
4.0
无法诠释所有╮
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南桥再说 还有 网卡芯片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定义了

网友:
太难了。不是一般人可修的。坏的太多了

网友:
换IO,有几组3.3和一组5V电压

网友:
直接把板给换了

网友:
修这么多 不如直接换板子了啊
同意楼主:
5.0
石首岑
同意楼主:

网友:
恩,板了好像很便宜。

网友:
量下屏接口电路,修了这么多东西,不修了,换板,不可惜?

网友:
多换块屏试试,上次遇到HP的也挑屏

网友:
多找块屏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不行呀

网友:
干脆换主板吧,又不贵,成功率不高了。

网友:
查屏接口,不行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