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不能调亮度

楼主(2012-05-25):
请问CQ41在XP下如何调亮度啊!

网友:
请知道的告诉我啊,谢谢!

网友:
换WIN7 就好了

网友:
我也用了WIN7才行的,好像64位的也不行

网友:
上面两位讲得对呀 有些高档机是用不了XP系统的 有的驱动根本找不到的

网友:
把coms把了就好了  再插上、亮度合适     嗨调亮度干嘛

网友:
楼主问的这个我也研究了好久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1,如果是双显工具,那么独显无法使用.
2,你没有安装CQ41机器的一些应用组件导致无法使用.
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安装WIN7.

网友:
好像XP下调不了哦

网友:
CQ40 都装WIN7 XP 很难装

网友:
是快捷键驱动没打么?

网友:
快捷键驱动问题

网友(2012-07-18):
是双显卡吧

网友(2012-10-08):
直接装个WIN7不就行了吗?

网友:
win7吧 XP 不知道

网友:
直接装WIN7得了

网友(2013-02-14):
对了同意各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