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板维修流程 经典1

楼主(2012-05-25):
一、目检外观:
1电解电容有无鼓包、漏液、松动
2PCB板有无明显开路和短路
3插槽内有无异物
4是否有明显多件和少件
5元器件有无烧焦的痕迹
6注意烙铁焊接过的地方
二、量ATX电源+12V+5V+3.3V对地阻值
1黄色+12V10脚),对地阻值200欧以上
    主要到达:COM口芯片、1394芯片和接口、电源ICPCI插槽、AGP插槽、PCI-E 16X槽、478以后主板CPU核心供电处上管D极、FAN接口
2红色+5V461920脚),对地阻值80欧以上
    主要到达:COM口芯片、IO芯片、长BIOS芯片、南桥、PCIAGP槽、PS/2口、USB口、电源IC、集成显卡接口、370以前主板CPU核心供电处上管D
3橙色+3.3V1211脚),对地阻值30欧以上
    主要到达:声卡IC、时钟ICIO芯片、南桥、1394芯片、PCIAGPPCI-E 16X槽、北桥、电压IC370以前主板电源IC、网卡芯片

网友:
这个电源线到哪了,说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再对新手解释一下,怎么数电源接口脚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对新手很有帮助啊

网友:
很好有帮助

网友:
我有一个建议:大家知道了方法,一定要起跑实际主板的电路走向,才清楚实际主板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