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装系统蓝屏 怎么办?

楼主(2012-05-25):
装完重启就蓝屏 解压不了 盘都格了  怎么办

网友:
硬盘控制器不对而已。 建议:到BIOS中,将硬盘控制器选项由原来的AHIC改为IDE 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了  还是一样

更换新版GHO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新版GHO文件

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好几个了

之前正常吗,确认设置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正常吗,确认设置没有问题吗。

设置应该正常  客户之前是中毒了 系统坏了

网友A:
这样,你在GHOST完成重启后,在系统安装界面,取消所有驱动的安装,只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在GHOST完成重启后,在系统安装界面,取消所有驱动的安装,只安装系统试试。

重启后滚动条走完就蓝了  走不到安装界面

网友:
我没遇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顶来高手解答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C:
她报错报???换个硬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她报错报???换个硬盘看下

0X0000007E

网友:
1.软件不兼容,特别是用GHOST盘装的系统。(很常见)
2.内存问题。(内存有质量问题)
3.病毒。(只有杀毒了)
4.硬盘坏道。(比较少见)
5.主板问题。(少见)

建议你一个一个排除,首先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试试。是软件问题都能解决,这样做了还蓝屏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BIOS里AHCI改了没啊

网友:
还是拿正装xp盘装一次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下吧!

网友:
如果排除了硬盘模式的问题,那就换一根内存试下

网友:
滚动条那里过了蓝屏,很有可能是硬盘模式的问题,要不你再找一安装版的试下?

网友:
软件外设先排出下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了 好好想想自己的每一步操作 是不是那儿出错了 如果是一错再错 那是没法搞定的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看看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现在的本本都比较奇怪的,百度一下这个机型装系统的问题.应该会有惊喜的

网友:
分次区再GHOST  品牌机就这样

网友:
报7B错误吗?

网友:
谢谢大家了  换了根条子 好了

网友:
你的系统镜像问题,内存,硬盘模式和坏道,你去排除

网友:
把光驱拆了在装~~~

网友(2016-04-12):
遇到一个还没解决进不了pe卡住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