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 AIO-M BIOS v1.8

楼主(2012-05-25):
MCP AIO-M BIOS
注意:更新BIOS存在一定的风险,请务必确认您的主板型号为:C.N61C V18 ,否则请勿刷新。
1.BIOS支持AM3 CPU(Phenom/Althon 2/Sempron 140 Series)
2.支持Colorful Netlive2.0及PXE引导
3.解决闪龙 2800+ CPU 不开机问题
版 本:1008N
操作系统:
DOS
更新时间:2010-03-05
文件大小:653K
简要介绍:注意:更新BIOS存在一定的风险,请务必确认您的主板型号为:C.N61C V18 ,否则请勿刷新。
1.BIOS支持AM3 CPU(Phenom/Althon 2/Sempron 140 Series)
2.支持Colorful Netlive2.0及PXE引导
3.解决闪龙 2800+ CPU 不开...

网友:
手上有个这个板子,下来试试看。。。

网友:
七彩虹的吧  官网都有

网友:
七彩虹的确讨厌,主板上面都不写什么型号 就写个 MCP AIO-M  ,如果用这个去找BIOS呀,找死都找不到。后来我把旧BIOS里面的数据读出来才知道这板子型号为C.N61C V18

网友(2017-06-23):
楼主    确定是好用的吗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下来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