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到滚动条就重启

楼主(2012-05-25):
电脑进到滚动条就重启   换过内存.   数据线插口换过,

补充内容 (2012-5-26 09:14):
最新进展,今天去把硬盘换到其他的电脑上还是一样的,走到滚动条那里就重启 ,安全什么模式都是重启

网友:
进不了系统呗,可能是电脑与系统版本不兼容,换其他版本试试,是不是你的机子太老了?

网友A:
重做个系统看看吧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B:
AMD的CPU要换个CPU试试

网友:
775的  不老的  以前都用用好好的  今天开机 走到滚动条那里就重启  按正确一次配置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CPU要换个CPU试试

哥哥  77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个系统看看吧
换个内存试试

财务机子 不能乱装

网友C:
进安全系统卸载驱动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安全系统卸载驱动看看呗

安全 也是一样的  开机 走到windwos 就重启

网友:
你系统是WIN 7的吧,应该是系统引导出错了,你试一下进PE重新做引导试下

网友(2012-11-23):
看看是不是系统与硬件不兼容  还有可能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这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可以重装系统,.或者进安全模式改驱动

网友:
重做一个系统。还好测一下硬盘看一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电源有问题,与我的机子一样。

网友:
不想做系统 就360急救箱, 实在不行 那就重做系统把

网友:
引导记录出错,修复一下。要是不行就要重找系统了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这种应该是主板或者是电源的问题吧,系统装个安装版试试

网友:
是不是蓝屏重启,只是太快没有发现,测硬盘,换CPU试试